有什么经典的热电偶信号采集和隔离电路推荐吗,谢谢

楼主:
热电偶工作温度比较高,800度左右;现场情况恶劣,风沙大

网友:
热电偶信号微弱,不能直接隔离,在工业现场可以先经前端电路放大后转成电流环,到后端设备处经AD后再隔离,很多时候也可能未必需要隔离。风沙大和热电偶的信号干扰无关,注意设备布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