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学习---按键和LED灯驱动

楼主:
以下是学习Lm3s811开发板时写的一个小程序,本人菜鸟,请各位同仁多多指教!

一、main.c

#include  "systemInit.h"

//  主函数(程序入口)
void main(void)
{
    SysClockInit_6M();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while (1)
    {
        if(KeyScan())
        {
          LedControl_D2(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D2(0);
          LedControl_L3(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L3(0);
          LedControl_L4(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L4(0);
          LedControl_L5(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L5(0);
          LedControl_L6(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L6(0);
          LedControl_L7(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L7(0);
          LedControl_L8(1);
          SysCtlDelay(500*(TheSysClock/3000));          //延时500ms
          LedControl_L8(0);
        }
    }
}

二、systemInit.c

#include  "systemInit.h"

//  定义全局的系统时钟变量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6000000UL;//默认系统时钟频率为6MHZ

//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SysClockInit_50M(void)//设置时钟频率为50MHZ,ADC工作时必须配置始终频率42M(14*3)以上,54M(18*3)以下,默认是16.667*3=50M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配置PLL前须将LDO设为2.75V
    SysCtlDelay(1*(TheSysClock/3000));                      //延时1ms,等待LDO输出稳定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PLL
                   SYSCTL_OSC_MAIN |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4);                       //  分频结果为50MHz
    SysCtlDelay(1*(TheSysClock/3000));                      //延时1ms,等待时钟稳定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钟频率
}

void SysClockInit_6M(void)//设置时钟频率为6MHZ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  设置LDO输出电压
    SysCtlDelay(1*(TheSysClock/3000));                      //延时1ms,等待LDO输出稳定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_OSC_MAIN |                        //  采用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1);                        //  不分频
    SysCtlDelay(1*(TheSysClock/3000));                      //延时1ms,等待时钟稳定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钟频率
}

/*********************KeyScan*********************************************************/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检测按键S2有没有被按下,按下返回1,否则返回0
{
  unsigned char KeyVal = 0x00;
  SysCtlPeriEnable(KEY_S2_PERIPH);
  GPIOPinTypeIn(KEY_S2_PORT, KEY_S2_PIN);

  if(GPIOPinRead(KEY_S2_PORT,KEY_S2_PIN)==0)//DVD解码板压到位状态
  {
    SysCtlDelay(20 * (TheSysClock / 3000));          //延时20ms消抖
    if(GPIOPinRead(KEY_S2_PORT,KEY_S2_PIN)==0)
    {
      KeyVal= 1;
    }
  }

  return KeyVal;
}
/****************************************************************************************/

/*********************LedControl_D2**********************************************************/
void LedControl_D2(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D2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D2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D2_PORT, LED_D2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D2_PORT, LED_D2_PIN,LED_D2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D2_PORT, LED_D2_PIN,0); //熄灭LED
  }
}
/****************************************************************************************/

/*********************LedControl_L3**********************************************************/
void LedControl_L3(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L3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L3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L3_PORT, LED_L3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L3_PORT, LED_L3_PIN,LED_L3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L3_PORT, LED_L3_PIN,0); //熄灭LED
  }
}
/****************************************************************************************/

/*********************LedControl_L4**********************************************************/
void LedControl_L4(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L4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L4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L4_PORT, LED_L4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L4_PORT, LED_L4_PIN,LED_L4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L4_PORT, LED_L4_PIN,0); //熄灭LED
  }
}
/****************************************************************************************/

/*********************LedControl_L5**********************************************************/
void LedControl_L5(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L5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L5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L5_PORT, LED_L5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L5_PORT, LED_L5_PIN,LED_L5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L5_PORT, LED_L5_PIN,0); //熄灭LED
  }
}
/****************************************************************************************/

/*********************LedControl_L6**********************************************************/
void LedControl_L6(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L6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L6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L6_PORT, LED_L6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L6_PORT, LED_L6_PIN,LED_L6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L6_PORT, LED_L6_PIN,0); //熄灭LED
  }
}
/****************************************************************************************/

/*********************LedControl_L7**********************************************************/
void LedControl_L7(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L7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L7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L7_PORT, LED_L7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L7_PORT, LED_L7_PIN,LED_L7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L7_PORT, LED_L7_PIN,0); //熄灭LED
  }
}
/****************************************************************************************/

/*********************LedControl_L8**********************************************************/
void LedControl_L8(unsigned char control)//控制LED L8亮灭
{
  SysCtlPeriEnable(LED_L8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L8_PORT, LED_L8_PIN);

  if(control)
  {
    GPIOPinWrite(LED_L8_PORT, LED_L8_PIN,LED_L8_PIN); //点亮LED
  }

  else
  {
    GPIOPinWrite(LED_L8_PORT, LED_L8_PIN,0); //熄灭LED
  }
}
/****************************************************************************************/

三、systemInit.h

#ifndef  __SYSTEM_INIT_H__
#define  __SYSTEM_INIT_H__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  将较长的标识符定义成较短的形式
#define  SysCtlPeriEnab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able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GPIOPinTypeO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定义按键 S2 控制引脚
#define  KEY_S2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KEY_S2_PORT                         GPIO_PORTC_BASE
#define  KEY_S2_PIN                          GPIO_PIN_4

//定义LED灯 控制引脚
#define  LED_D2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LED_D2_PORT                         GPIO_PORTC_BASE
#define  LED_D2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_L3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ED_L3_PORT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ED_L3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_L4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ED_L4_PORT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ED_L4_PIN                          GPIO_PIN_1

#define  LED_L5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ED_L5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ED_L5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_L6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ED_L6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ED_L6_PIN                          GPIO_PIN_1

#define  LED_L7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E
#define  LED_L7_PORT                         GPIO_PORTE_BASE
#define  LED_L7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_L8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E
#define  LED_L8_PORT                         GPIO_PORTE_BASE
#define  LED_L8_PIN                          GPIO_PIN_1

//  声明全局的系统时钟变量
extern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系统时钟初始化
extern void SysClockInit_6M(void);
extern void SysClockInit_50M(void);

//检测按键S2有没有被按下,按下返回1,否则返回0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控制LED D2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D2(unsigned char control);
//控制LED L3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L3(unsigned char control);
//控制LED L4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L4(unsigned char control);
//控制LED L5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L5(unsigned char control);
//控制LED L6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L6(unsigned char control);
//控制LED L7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L7(unsigned char control);
//控制LED L8亮灭
extern void LedControl_L8(unsigned char control);

#endif  //  __SYSTEM_INIT_H__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期待有更精彩内容月大家的享!

网友:
直接上传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