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学习(不好意思,刚刚图贴错了,现在重改下喽)

楼主:
1.静态时当图1的T1管和T3管的基极电流不相等,为什么应该调节R3?如果T1管基极电流大于T2管基极电流,R3应该是增大还是减小?

2.静态时当图2的T2管的发射极电压不为1/2Vcc,为什么应该调节R2?如果是发射极电压大于1/2Vcc,R2应该是增大还是减小?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消除交越失真的OCL电路,
感觉输入信号应该接在D1和D2之间吧
可参考这里:
http://news.weeqoo.com/2007/9/2007101813954252307.html

网友:
1.) 没有反馈,中间级那互补管只能靠配对,
2.) 没有讯号,也就没有直流通道,静态工作点咋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过上下晶体管的对称性来控制电位,但是我不知道这条题目会说通过调节R2也可以控制?
至于第一条,是图给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接入输入和接在D1和D2之间效果是一样的(应该是调一下静态工作点就没什么区别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 R2 的一半移到 D2 下面就完全对称了,
弱导通偏置的作用,除了掩盖交越失真之外,还可于 负载未接上或是经电容耦合 的情况下,直接告诉你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srx 那图,R1与R3 就是偏置通道,理论上,此两阻若相等且远大于R2,则中点电位虽既空载又无反馈,也能稳居中极,
而阁下的设计就是以前级管子取代R3,管子不通,T2 是没法调的,若负载断开或插入电容,则整个电路都废了,必须加Rb1 以从Vcc 或输出端(阻值减半)引进偏流把前级开通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那如果设置偏置电压,让前级导通,那是不是可以通过调节R2,R3来分别达到让T2发射极为1/2Vcc,T1管和T3管基极电流相等呢(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互补管这样偏置是不能分调的,除非在各自的发射结并联电阻,
此电路调试时,宜空载,Rk该接于+Vcc処,R3与Rk 轮着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补管这样偏置是不能分调的,除非在各自的发射结并联电阻,此电路调试时,宜空载,Rk该接于+Vcc処,R3与Rk 轮着调。

good!

RK接VCC就开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负载与反馈,
设计时是数值,要算进去,
调试时是实物,须暂且甩开,
通常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