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IO口高阻态怎么设置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想把430的IO口设置为高阻态怎么设置?仅仅把它设置为输入就可以了吗?如:     P3DIR &= ~BIT0;

网友:
配置IO状态寄存器,具体看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器件手册上没具体说怎么设置高阻态。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为输入就是高阻态。

网友:
我也觉得输入就是高阻态

网友:
恩是的  设置为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