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扩sram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
我的sram用的是is61lv25616al 256k的。我存储的数据宽度是8bit,读数据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它会以4000多个数据为单位反复7次再接着读下面的。。。。纠结了快两天了找不出原因。请教有没有人遇到数据重复的 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的RAM数据写入代码,先写少量的数据,再读出比较,看你的程序错在何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 老师。我测试过。写少量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当数据超过4000多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重复前面的数据。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的sram用的是is61lv25616al 256k的”
说错了,是512KB, 16bit
最少要读写2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