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知识

楼主:
1.为什么当D1开路是T1、T2管会因功耗过大而损坏?

2.为什么当T1管集电极开路T2管会因功耗过大而损坏?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讲解一下,谢谢喽

网友:
1、当D1开路,T1和T2没有偏置电阻,T1的CE和T2的EC,相当于短路,电源电流全部从管子上流过,电流过大管子自然会烧坏(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2、第二个问题参考第一个问题自己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