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信号下MOSFET的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很纠结找个问题,3V,150khz方波信号,想要驱动IRF530(N沟道增强型)由于手边器材有限,用了TL074,发现其频率特性很不理想,且低电平达不到0(1点几伏的样子),现在想找一些合适的驱动芯片,希望各位给点推荐~

网友:
频率高。最好用带负压驱动的片子,TI官网上很多。去找吧

网友A:
TL074的输出端接一个1k以上的电阻;同时不是TL074速度不够,可能是这个地方的结电容没有放电回路,需要加一个电阻。

网友:
用驱动芯片吧, IR的两块多, 国产的几毛

网友:
我去, 板凳挖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074的输出端接一个1k以上的电阻;同时不是TL074速度不够,可能是这个地方的结电容没有放电回路,需要加一 ...

TL074若是能够用在这种地方才怪。
还要“TL074的输出端接一个1k以上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