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符求助

楼主:
谁知道VHDL中运算符×的运算需要几个时钟啊?Hdata<=ad_d_r*ad_temp;其中Hdata是24位。其他是11位

网友:
VHDL 中的* 使用是有条件的.

 1.  首先你的选择的FPGA芯片要有专用的乘法器核;

 2.  你使用的编译工具支持直接调用*.

根据我在EP2C35使用QUARTUS的经验. 在QUARTUS情况下, 调用*, 只需要花费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