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方向性问题

楼主:
现在国内2.4G的方案还不是太成熟,想讨论下2.4G方向性的问题,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2.4G方向性做的很精确,传输距离可调

网友:
无线信号的传输方向和频率无关,只和天线有关,所有的天线都有极化方向,也就有一定的定向性,目前为止没发现全向天线,所谓的全向天线不过是垂直极化水平全向,上下还是有角度的。所以你要设置无线信号的方向要从天线上下功夫,目前方向性做好的就是抛物天线和八木天线。2.4G的八木天线很不好做,所以建议你还是用抛物天线为好。至于距离只与功率和聚焦度有关,天线的方向性越强,聚焦度越高,传输距离越远,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

网友:
综上可知,要满足你的要求,就用一个小型抛物天线加一个功率可调放大器即可

网友:
用一个小型抛物天线加一个功率可调放大器即可

用一个小型抛物天线加一个功率可调放大器即可

网友:
我也自己也试着做过,但方向性都不是太理想,主要是天线这东西引入的知识太深了,呵呵

网友A:
这样的话你可以买成品定向天线,有专用的小发射角定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可以买成品定向天线,有专用的小发射角定向天线

这个就要注意匹配的问题了,不过这个方法到是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天线设计与经验很有关系,也可以找专门天线厂,实验试来调试,我们就有专门天线实验试;这样会速度快。

网友:
2-4楼说的都不错,这个问题可不是什么成熟不成熟的问题,完全由天线设计决定,方向性好的天线增益很高,用抛物面天线并精确对焦的话,1mW发射功率就可以进行公里级通讯。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动手能力强还是八木天线性能好,有人用八木天线传输上百公里,而且八木天线体积小(同性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动手能力强还是八木天线性能好,有人用八木天线传输上百公里,而且八木天线体积小(同性能下)

八木天线不方便安装,而且我们也不要那么远,只要10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我。。。。浪费表情

网友:
八木天线不是所有频段都合用的,微波波段抛物面天线的性能更好。

网友C:
2.4G波长很短,八木天线得作成什么样子。用其它定向天线实在一些,锅状或者平板天线较合适,不过10米距离得可以调低发射功率才行,我用2dbi全向天线,3mW输出在开阔的地方都有几百米。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波长很短,八木天线得作成什么样子。用其它定向天线实在一些,锅状或者平板天线较合适,不过10米距离得可以调低发射功率才行,我用2dbi全向天线,3mW输出在开阔的地方都有几百米。

2.4G 2dBi天线3mW输出会有几百米的通讯距离应该是搞错了吧,除非是在电磁环境非常干净的地区且需加高增益LNA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