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调用C,不能执行for循环体内语句

楼主:
代码如下:
;/*-----------------------------------------------------------------------*/
;/*********实现从汇编语言中使用B或BL命令跳转到C语言程序的main()函数********/
;/********************从main()函数调用delay()函数**************************/
;/*------------------------------------------------------------------------/

EXPORT PSJ
AREA PSJ,CODE,READONLY
IMPORT main
ENTRY

MOV R0,#1

BL main

END
/*------------main()主函数与delay()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imes);       /*函数声明*/

/*---main()函数---*/
/*---功能:实现从1到10十个数相加,并在加操作完成后延时---*/
int main(int m)
{
  int sum,k=3;
  for(sum=0;m<=10;m++)
  {
   sum+=m;
  }
  delay(k);
}

/*---delay()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imes)
{
int i,j;
for(i=0;i {
  for(j=0;j<10;j++);
}
}
问题:
为什么运行时不能执行for循环体中语句?总是m加到10后,直接跳转到delay函数,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问题:
为什么运行时不能执行for循环体中语句?总是m加到10后,直接跳转到delay函数,请高手解答,谢谢
我不太题解楼主的意思,m加到10不是循环已经执行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m加到10,但sum+=m;这条语句没执行
谢谢关注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