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定时扫描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忙把下面按键扫描程序改成用定时器对按键进行定时扫描啊,我用的是51单片机,感激万分!!!!

/*键盘扫描*/
void judge(void)
{

P1=0xf0;
lie=P1;
lie=lie&0xf0;
if(lie!=0xf0)
{
delay();
if(lie!=0xf0) //假设第二行第三列按下
{
lie=P1;
key0=lie; //10110000
P1=key0|0x0f; //10111111 实际上按键还没断开的话,赋值后P3的值为10111101,因为第二行被按下为低电平
hang=P1&0x0f; //00001101
key=hang+lie; //10111101

}
P1=0xf0;
temp=P1;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松开
{
temp=P1;

switch ( key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7d: key1(); break;
  case 0xee: key2(); break; //对键值赋值
  case 0xde: key3(); break;
  case 0xbe: key4(); break;
  case 0x7e: key5(); break;
  case 0xed: key6(); break;
  case 0xdd: key7(); break;
  case 0xbd: key8();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那是系统构架设计的,不是在函数中能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自己改吧,我只写一下思路。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TT;
void init_T1()
{
      TMOD = 0x10;
      TH1 = 0x3C;               //定时时间50ms
      TL1 = 0xB0;
      TR1 = 1;
      ET1 = 1;
      EA  =  1;
}
void key()
{

}
void main()
{
        init_T1();
       while(1)
      {
               if(flag = 1)
              {
                      flag = 0;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
}
void timer_int() interrupt 3 using 2
{
        TT++;
        if(TT>100) flag = 1;
         TH1 = 0x3C;
         TL1 = 0xB0;

}

网友A:
菜了问下,为什么要定时对按键扫描,这样不是占用单片机资源吗,如果有键按下直接申请中断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了问下,为什么要定时对按键扫描,这样不是占用单片机资源吗,如果有键按下直接申请中断不是更好

根据我接触过的很多案例,很多单片机如果对按键单独做中断的话是很浪费资源的,因为大部分单片机中断资源有限

不过有些单片机就根据按键设定了专用中断,比如飞思卡尔一些系列。有4个IO公用一个下降沿中断,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分配给按键用。

所以定时扫描在某些场合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