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核心板的一些想法

楼主:
我们最近拿到的LM3S811板子只是个核心板,像普通的RS232或RS485、SPI(即ssi)、IIC等外设都没有

更别说其他的一些高级的外设了

谁有这方面的板子或者图纸

坛子有没有兴趣组织个这样的活动

将这个板子画出来

如果相应的人多,可以集体打样吧

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以后用的可多了

谁有其他的核心板也应该要这个东西吧

pyq

网友:
EK-LM3S811的仿真器虚拟出来的串口是直接可用的,不用外接232那些。

网友:
能讲明白一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到就接着说吧。我最近也在开发这样的板子,用的LM3S328,仿真下载芯片用的FT2232D,关于这个LM3S811的板子,如果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来做仿真下载功能的话,它上面就集成好了一路串口,而且是USB转串口。当你装驱动的时候这个虚拟串口会安装上,当你插上电路板后这个虚拟的串口就会显示出来。你在看看811上面集成了几个UART,如果是一个,程序里面就是初始化这一个了,如果是两个,看下硬件电路板上接的是哪个UART,程序里初始化这个UART端口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串口调试工具,编程调试,这些你应该都懂得,呵呵。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啊,我没有注意,牛,这样的话,调试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的明白
就是内部集成了一个像MAX3232一样的模块?

网友:
FT2232D

FT2232D能虚拟出来,但是这不是目的,人家既然引出来了UART,就是为了让你外部扩展,两个UART你可以外部接一些外围电路来实现你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楼主感兴趣咱们大家可以做一套开发板嘿嘿

网友:
哪位大侠有开发板的pcb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