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1串口每秒发送数据。

楼主:
使用delay函数能串口能接收到字符串。
但是,中断就悲剧了
想来很久,还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求解。。。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16 cnt=0;

uint8 Buf[]="hello world!\r\n";

void delay(uint16 ms)
{
uint8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UART_init(void)
{

ES=1;
EA=1;

SCON=0x50;
TMOD=0x20;
// TMOD=0x21;
PCON=0x00;

// TH0=0xD8; //设置定时器0
// TL0=0xF0;

TH1=0xFA; //设置波特率
TL1=0xFA;

// TR0=1;
TR1=1;

// ET0=1;
ET1=0;
}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 *buf)
{
while(*buf!='\0')
{
UART_send_byte(*buf++);
}
}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UART_send_string(Buf);
delay(1000);
}
// while(1);
}
/*
void timeint() interrupt 1
{

cnt++;
TH0=0xD8;
TL0=0xF0;
if(cnt==200)
{
UART_send_string(Buf);
cnt=0;
}

}
*/

网友:
你的ES=1语句用的错误。
程序编的子程序嵌套级数也不必那么多。

网友:
SCON=0x50
你的程序中没有看到接收模块,干嘛要REN=1?改SCON=0x50为SCON=0x40

网友:
试试看帮你修改了的程序

439 Bytes, 下载次数: 47

网友:
回复 网友A:

ES不是串口中断使能位么,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不是串口中断使能位么,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掉。

他不用中断发送,在while(1)里发送的,当然用不上,开启了就容易出错了,楼主的失败关键就是由于开启了这个中断使能位,结果程序跑到0x0023处执行去了,而那里就不知道是什么指令了,编译器分配的,可以反汇编分析下的,但肯定不是设计者想要的。

但是延时发送为什么没出错呢?那是碰巧了,编译器分配0023处指令太碰巧无关了,但是编程思路是绝对错误的。

另外他也没有接收串行数据的程序,所以无需开启串行中断。

=====================================================

编程要点:如果开启了某中断使能位,一定要设置一个与之对应的intrrupt() n {}函数,哪怕里面啥也没有空的都行;否则程序就非常容易出错了。

网友:
兄弟,你消遣我们哪

好端端的为什么不允许T1定时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想问一下,串口下,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是不是说,不开这个定时器中断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想问一下,串口下,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是不是说,不开这个定时器中断也可以?
按你说的话那就规定不能开这个中断!开了就不合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串口下,用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生器,若将定时器1 设置在工作方式2下,即当定时器计满溢出后,单片机自动为其装初值,可不开定时器中断,其它方式必须开定时器中断,重新为定时器赋初始值。建议在串口下,最好将定时器设置在工作方式2下,这样波特率才会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T1定时器设置在工作试2,可自动重载初始值,不需要开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串口下,用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生器,若将定时器1 设置在工作方式2下,即当定时器计满溢出后,单片机自动为其装初值,可不开定时器中断,其它方式必须开定时器中断,重新为定时器赋初始值。建议在串口下,最好将定时 ...

引用 网友D:
在串口下,用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生器,若将定时器1 设置在工作方式2下,即当定时器计满溢出后,单片机自动为其装初值,可不开定时器中断,其它方式必须开定时器中断,重新为定时器赋初始值。建议在串口下,最好将定时 ...

理论上是如你所说,实践中方式1几乎不用,除非在非常低速场合下方式2解决不了问题了。

定时器1只有三种方式(0,1,2),除了方式2外,就方式1了,因为方式0是为了兼容早起8048单片机而设置的,方式0能解决的,方式1没有解决不了的。

方式1重装初值只能用在低速传输场合,如50,300,其波特率也还是不准的;到几千以上时如4800,9600,19200根本不能产生正确的波特率,因为中断响应需要时间(3-8个机器周期)、执行重装初值(也包括执行RETI)的时间已经远远大于定时器计数空间了。

所以实际上绝大多数都用方式2不中断能获得标准波特率其误差仅取决于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自己也正在学者写串口程序呢

网友:
我也正在学写串口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前辈帮我解答一个问题,下面是我写的一个串口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a;
sbit speak = P3^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num; i++);
}

void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
SCON=0x50; //UART 工作模式1,REN=1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SMOD=0
TH1=0xFD; //定时器重装初值
TL1=0xFD;
EA=1; //允许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main()
{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speak = 0;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0;
SBUF=a; //发送数据
while(TI==0);
TI=0;
ES=1;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响应函数
{
RI=0;
a=SBUF; //接收数据
flag=1;
}
这个程序运行时发送接收是正常的,但只要是在while(1){ }中加入其它函数就不正常,比如加一个延时函数delay(50),向单片机发送0x11,单片机返回给PC机的是0x1或是011,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第一行和第二行都可以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前辈帮我解答一个问题,下面是我写的一个串口程序:#includeunsigned char flag;unsigned int a;sbit speak = P3^7;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i;for(i = 0; i < num; i++);}void init_uart() / ...

再看最后一个程序

说说你对功能的要求

网友:
先把你这个完好的程序修改了一下。

然后你把你的那个delay()插在while(1){}什么位置?

===========================================

我发的附件里程序有一点要改动一下

第二行的unsigned int temp要改成unsigned char temp

406 Bytes, 下载次数: 8

462 Bytes, 下载次数: 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看最后一个程序说说你对功能的要求

我是想把从PC机里接到的数据存储到93C46中,同时又想检测一下单片机中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所以就把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中。我是把93C46的写入函数放在ES=0的下边,加上去之后从单片机中返回的数据丢失了。93C46读写程序与串口通信程序各自运行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串口通信程序有缺陷,因为我加入别的函数比如delay(50)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