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2812串口通信问题
#include "DSP28_Device.h"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int f;
unsigned int Sendchar=0x00;
#define FALSE 0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
DINT;            //屏蔽全局中断
IER = 0x0000;    //禁止所有的CPU级中断
IFR = 0x0000;    //清除CPU级中断标志位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ISRTimer0;     //INT1.7
PieVectTable.CAPINT1=&capint;       //INT3.5
EDIS;

    InitXintf();
InitCpuTimers();
InitSci();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00,100000);
StartCpuTimer0();
    PieCtrl.PIEIER1.bit.INTx7=1;
    PieCtrl.PIEIER3.bit.INTx5=1;
    IER|=0x0005;//使能CPU INT1和INT3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  myshow(1,0x04,0x05);
   if((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 (f == 1))
     { SciaRegs.SCITXBUF = Sendchar;
    f=0;
       Sendchar++;
       if (Sendchar==0xff)
       Sendchar=0;
    }
           KickDog();

    }
}
void InitSci(void)
{
/*-------   初始化SCI-A    -------*/
#ifdef RS232
/*设置SCIA为功能口*/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
EDIS;
/* SCI字符长度为8位 */
SciaRegs.SCICCR.all = 0x07;

SciaRegs.SCICTL2.all = 0x00;

SciaRegs.SCIHBAUD = 0x0001;
SciaRegs.SCILBAUD = 0x00E7;

SciaRegs.SCICTL1.all = 0x23;

PieCtrl.PIEIER9.bit.INTx1 = 1;
PieCtrl.PIEIER9.bit.INTx2 = 1;
#endif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bit.ACK1=1;
  f=1;
}
新手上路,麻烦各位大侠帮忙。我使用的是DSP2812的232串口通信,按照上面的程序,我在CCS的观察窗上能看到SciaRegs.SCITXBUF寄存器中的数据变化,但是在DSp的发送引脚上检查不出来有数据发送,用示波器观测不到高低电平的变化。很奇怪的是在232转换芯片引脚上高低电平变化很剧烈,用串口调试工具能收到数据。但是数据时随机数,也不是我发送的数据。各位大侠,这属于什么情况啊。

网友:
你的IO口设置了没,这里没看到你对IO口的设置

网友:
初始化设置不完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
不就是设置为串口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除了这方面的设置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一般不就是配置I/O为串口,配置下字符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吗?还有哪些呢,谢谢指教

网友:
怎么都是串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