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求求一个管子

楼主:
上次说错了,找一个Vceo比较低的三极管,最好是贴片的说!!!!!

网友:
是晶体三极管还是MOSFET,讲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体

网友:
Vceo由材料决定,现在的晶体管几乎都是硅材料的,Vceo都几乎相同,选择管子时不必在意这个参数,关键在于驱动要够,管子饱和时Vceo最低。需要低导通内阻的应该选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