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3求指教

楼主:
首先是用keil4按这种步骤想仿真的

但是点了之后   把程序有些灯得程序删除后 还是6个灯都亮

还有论坛大部分M3程序 点debug 都没成功 说 no read permission  没有读允许 或者是 没有写允许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个 StellarisWare 中的未修改过的例程试试,如果不行的话,从你使用的仿真器上找原因,也许 Keil 4 没有和谐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和谐好的问题 和谐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 stellarisWare 中的 blinky 试试,从最简单的开始。

网友:
还是找个简单的例程仿真下看看,不行再贴图出来大家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