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知道一个打磨掉型号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
是一个SLIC电路用的DCDC芯片,现在他的功能大体知道,但是不知如何查出它的型号

网友:
拆开看版图
有的版图上会有型号标记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硝酸把封装腐蚀掉,然后显微镜,电扫描等看版图。。。大部分正规大厂的应该都看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