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发热

楼主:
接通电源后,运放开始发热,但电源供电正常,且运放能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供电电压过高,散热片不够大

网友:
运放输入端的输入电流过大或者输出电流比较大

网友: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电压是否超标、输入电平是否超出工作电压、输出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网友:
运放一般输入阻抗比较大,电压一般也会按照推荐值来,因此建议你看下输出级

网友:
输出带负载没有?看看是否负载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