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的这个电感起什么作用?

楼主:
本消息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那个是共模电感

网友:
抑制共模?

网友:
是啊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防止EMI

高频干扰!!1

网友:
这是共轭电感,用于和电容一起组成低通滤波器,共轭电感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性强于分立的两个电感。

网友:
一般用来防雷和防涌浪,也有的用来控制PFC等,要根据实际电路来说,有时甚至光看原理图都无法确定

网友:
降低受到电源的干扰和对电源的干扰。

防雷击

网友:
个人比较同意镭影的意见

网友:
用于低通滤波,防止电源在工作时产生的干扰来影响电网电压!

网友:
共模电感

网友:
抑制共模

网友:
大哥们,不要只看俩线圈就说是共模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