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判断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呀?

楼主:
本消息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哪位给判断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呀?用MAX489芯片做422通信,(A、B、Y、Z),Y和Z是489的发送差分对,Y有信号,但是Z却偶尔被烧,没有信号,电源纹波没问题,敌人的设备给出的信号也没有问题,大家给支个招吧,愁死了!

所用单片机的CPU引脚上电有个这样的东西,跟它应该没有关系吧,还没找到这个东西的来源

网友:
有没有加TVS保护一下

网友:
敌方设备差分对间加了TVS,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上电瞬间TVS短路,造成489的输出负端被烧

网友:
走线长的话,两边都得加,可能的话,收发两端都使用同一路电源

网友:
但是为什么只烧Z,呵呵,弄不明白,以前已经出去过十几套设备,没出过这问题,这次也不是全都烧,大概有一半的板子会。

两套设备用的同一个24V电源供电,但是不同24/5V的模块转的5V。你看示波器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很多CPU引脚都有这个。

网友:
两端加上TVS试一下,估计是收发两端用到了同一路不隔离电源,加上TVS,然后其中一台设备换上电池供电,应该就不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