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制作,高手免进!

楼主:
简易制作的DS18B20数字温度计

此物纯属无聊之作,不想浪费时间生命的不要往下看,初学者可以一看。

之前用STC新型的20脚单片机制作了一个精简数字温度计,形状很是小巧,但是新型单片机运行速度要快,因此对于DS18B20芯片的时序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用的是5*7cm的洞洞板制作,对于初学者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过线,因此在这里照小猫画大猫,换了面目看起来就像是猛虎!山寨为一个修改版的数字温度计,实际制作完成效果如图上所示;

采用7*9cm的绿油洞洞板制作,除了外观的可欣赏,背面还会有更大的空间走线,因此制作起来也方便多了,而且电路相对简单,对于想初学单片机的朋友来说是牛刀小试的好制作,制作之余还不缺少实用性,摆放到桌面上,实时探测温度显示,是桌面上必备的装饰品制作。

由于此物制作难度几乎为零,程序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是对想制作的初学者一看,心里有个制作的模板,将来有个低。。。。。
其实我幕后真正的目的是防止EEWORLD删我的号,毕竟长时间没有发帖了,呵呵~~所以长期没有发帖者,你们应该知道该如何做了吧?
已经在第十楼添加了背面的焊接图片。 [ 本帖最后由 5号 于 2011-5-12 00:43 编辑 ]

网友:
应该不会删号吧,我今天才看到我这号是09年注册的,到现在才开始多点

网友A:
LZ发张背面的图片撒……

网友:
自己动手 乐趣所在

网友B:
最烦的是数码管的引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烦的是数码管的引脚了
这个数码管为4位一体的,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东西很有用的。
比如我就买了一个,当时还没弄,用来有时候实际测量芯片或者电路什么地方的温度。
那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折腾热阻和散热的时候。

PS:DS18B20这个程序也不见得很容易写。
不晓得LZ是完全自己写的还是参考别的例程。
自己写的话,是用for循环,还是定时器呢?

虽然这些东西也许你会认为不值得花费时间,用例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挺好。
但是如果真的亲手写出来,对于时序的掌控,会好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吓你的。。。帮帮EE赚RP。。。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张背面的图片撒……

我找了一下电脑上的私藏照片,很艰难地找到了一张不完全的底面,嘻嘻。。。。也就是完成了90%的背面,剩下的不能焊接的就用导线连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烦的是数码管的引脚了

不会啊。。。四位的数码管总共才12个脚,直接焊上去然后在正面上用导线过渡,这样过渡了实际上在背面也没有多少线要连接的了,你可以看看刚刚上传的背面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DS18B20这个芯片的时序写起来确实有点麻烦,我之前也有看数据手册研究了一下,后来不太成功,然后上网查找,最终调到了,关键是时间的问题,有写单片机运行速度较快的话延时就不同了,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难调的。
时序的延时是用CUP延时的,没有用到定时器。
可能是我对时序还不了解的原因吧。。。我试着自己看时序写的都不成功。。唉。。。 。。。最终还要参考一下,然后在自己写的程序上进行修改。。。。真失败。。。

网友E:
请教个问题,为什么用焊锡带替导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简易制作的DS18B20数字温度计64144此物纯属无聊之作,不想浪费时间生命的不要往下看,初学者可以一看。之前用STC新型的20脚单片机制作了一个精简数字温度计,形状很是小巧,但是新型单片机运行速度要快,因此对 ...

呵呵 楼主的分享一下子勾起了俺们的贪心  期待看到楼主更多的DIY实用小作品

否则.......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说的状况来看,我觉得不是你对时序得了解不够。
而是实际用定时器时没注意进出定时器和相关设置的时间。
你用的是C吧?
有空我把我的代码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方便走线而已,看起来也美观,一堆一堆的飞线乱飞乱七八糟的。

这个也是网上有人先这么做,后来模仿的人多了。

我就是这么来的,在洞洞板走线,我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尽可能把元件凑到一起,实在不行,背后飞线。
那时候飞的线也是乱七八糟。
2 专门买细导线,类似于现在焊锡走线一样,先把线铺好,再焊东西,唯一的好处是,焊锡只能背后飞,而细导线很多时候两面都可以飞。
3 再后来我渐渐习惯了焊锡走线。因为细导线也麻烦啊。绕来绕去,还要剪来剪去

网友G:
要是2个或以上18B20并接一个口更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用C,个人感觉在处理数据方面有些困难,可能是对时序的不熟悉。。。进出时间应该没有问题的,用定时器设置多少的时间,然后用while语句等待就可以设置精准的时间了。。
有空上传你的代码吧。。。呵呵。。。让俺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个问题,为什么用焊锡带替导线?

我一直用焊锡过线,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楼主的分享一下子勾起了俺们的贪心  期待看到楼主更多的DIY实用小作品

否则.......

否则后面让人无限的遐想。。。。阁下鼠标下留情啊。。。。
听此一番留言,在下以后的基地就在EE了。。。。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2个或以上18B20并接一个口更麻烦了。

这个不会吧?DS18B20里面有个唯一的序列号,直接读取不同的序列号就OK了。。

网友:
看来我也得发发帖子了。。呵呵

网友:
很喜欢这个制作,很简洁,焊接也很漂亮

网友:
不至于删号了,我也是长时间潜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下电脑上的私藏照片,很艰难地找到了一张不完全的底面,嘻嘻。。。。也就是完成了90%的背面,剩下的不能焊接的就用导线连接了。。。呵呵。。。。

焊工和走线都不错

网友:
楼主强,怎么不让高手进呢,我看你就是高手

网友:
ds18b20,这是不多见的三总线元器件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