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AD采样问题

楼主:
现在我想采样0~4路的电压,可是上电后 用万用表测 P6口就已经有输出的电压了!1.8V!
然后我要测的电压是0.4V 接上后 在线仿真测得的数据是1.4V!这不就是1.8-0.4的值!说明我的采样是对的
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没设置对呢 为什么 上电后P6口就有电压输出呢  我选的是模块功能啊!
请看程序  是不是错了?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6SEL |= 0x17;                            // 使能ADC通道,0,1,2,4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开ADC12模块+采样信号由SH1仅首次触发+采集定时器分频系数n=64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输出作采集/转换信号SAMPCON重复序列单次采样模式
  ADC12MCTL0 = SREF_0+INCH_0;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0
  ADC12MCTL1=SREF_0+INCH_1;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1
  ADC12MCTL2=SREF_0+INCH_2;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2    ADC12MCTL4=SREF_0+INCH_4;                 //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4+由此通道产生序列控制位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网友:
上个月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问一个问题,你测P6口电压为1.8V是在连接了被测电压测的还是悬空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