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之VHDL小应用设计讨论帖。。。。。

楼主:
最近写一段小代码,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QUARTUSII9.0下运行的。

我写了一个多人表决器的底层模块,在写VHDL代码时,在结构体里面定义了一个sinal量,名称为data,它是一个含有3位的矢量。

它的值等于外部接口A,B,C三个组成的矢量,即data<=C&B&A;

然后我在进程语句块里面用到了它,我们知道data是一个三位的矢量,

 但我在if语句中判定它的值的时候用if(data>=2) then....

这样写不正确,原因说是缺了什么东西,但当我改成位矢量“010”时,即if(data>="010"),现在就正确了。。。。

      可能这里存在着数据类型的转换,在VHDL中一个数不指明的话是默认的是十进制数,也就是说位矢量与十进制数之间在VHDL中不能直接转换。。。

期待,哪位高手能点拔一二。。。。。。。

网友:
VHDL是电路描述的语言,而不是高级的程序设计语言. 所以太很笨, 需要设计者对方方面面考虑周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BZ指点,我一定会将它和高级语言区别开。 上面的问题已解决,原因就是我把VHDL中的if语句当作C中的if语句来用了。一直用着C/C++和JAVA,现在操作VHDL都不自觉这么写了。。。。。呵呵。。。

VHDL中的if语句:if 条件 then  执行块 end if;

C/C++/JAVA中的if语句:if(条件){}

。。。大家也要注意哦。。。

网友:
这个不客气,以后注意一点就OK了。学会是很容易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