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超声波模块

楼主:
我做的是超声波避障小车,用的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HCS12,现在想要实现的是在小车前端的两侧各安装一组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利用单片机控制两组超声波模块发射超声波,然后比较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哪边信号强(比较计数器时间)证明哪边有障碍物,然后单片机再控制小车向另一边转弯,这是我的设想,也是想在毕设里实现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编程实现这个功能,如何连接电路,哪位大大了解的可以给我一点提示吗,我是用c编程的

网友:
分时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锁存器吗?能稍微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超声波传感器,但目前大部分人用的都是两种。一种是根据反馈声强,一种是根据反馈时间,不管哪种在一个区域内最好同时只有一个器件在工作,不然容易形成干扰。测距最慢的也不过是反馈时间,不过几毫秒甚至微秒级,你采集完一个再采集另一个时间是来得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B:
应该判断障碍物的距离而非信号的强度,MCU的处理速度是足够的,分路查询或使用中断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判断障碍物的距离而非信号的强度,MCU的处理速度是足够的,分路查询或使用中断都可以。

有时候强度比时间差更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强度比时间差更有效

强度分析法和时间判断法的处理流程非常不同,前者更像真正的雷达,可以分辨出障碍物的距离和大小,后者则适用于简单的判定距离,二者的难度可不是在同一数量级上,什么才是好?适用的才是好。

网友:
可以采用switch循环来逐一遍历使用不同的超声波

网友:
有两组的话,可以实现 “ 相控 ” 功能,可以判断距离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