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

楼主(2011-05-12):
求救!!!!!!!!!1
*(stk) = (INT32U)0x01000000L;
最后加个“L”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表示这个数据是一个长型的数据。。。。L就是long的意思了。如果LZ对C/C++有深入了解的话,这点应该不是问题。。。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本人新手,还望大家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