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mu里面键值的问题

楼主:
在家里和在办公室调试,发现键盘按键值是两个不同的值,现在在办公室esc对应值为1 A对应为30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demo里2440bsp key.c里面这个   RTGUI_KEYUP RTGUI_KEYDOWN是什么决定的?
 if((key_value &  0x80)==0)
    {
        kbd_event.type = RTGUI_KEYUP;
    }
    else
    {
        kbd_event.type = RTGUI_KEYDOWN;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LZ的问题得到解决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太明白,

Down是键盘按键被按下
Up是键盘按键弹起

网友:
也许是我用insight调试没有扑捉准确up down这样的事件吧。
但为啥键值是这样的:
    case 31:
        kbd_event.key  = 's';
        break;
    case 30:
        kbd_event.key  = 'a';
为什么不是A=65 a=97这样的ASCII码表?我一直以为键盘出来的A-Z就是ASCII码表。
这是标准的键盘键值,还是在qemu或者什么地方定义的吗?

网友:
 key.c中的键值其实是我在按键后,将从QEMU中得到的数值记录下来后手动写到key.c中的,没有去专门研究keymap。

网友:
原来是这么来的。
今天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把mdk的编译改了一下,用我习惯了的ads进行编译,然后发现居然照样可以用insight来调试这个不是gcc编译出来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