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烧不到单片机呢

楼主:
为什么我用双龙下载器下载程序都下不到ATmage32单片机里面呢,试了好几套系统都不行呢,是什么原因呢?每次都提示是熔丝位设置或是通讯错误呢

网友:
你的AVR单片机是否是烧写过的,如果有些熔丝位被编程就无法用ISP编程器,另外注意连线及电源供给,检查你的操作步骤是否有问题,对于首次玩ISP编程器的新手而言,要注意先阅读、理解编程器的使用手册,做到正确操作再言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