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控制关闭cc2500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

我使用了一款eZ430-RF2500 套件,其中微处理器是MSP430F2274,RF是chipcon2500。

MSP430进入低能状态LPM3或LMP4时, 使CC2500 sleep,电压3V,理论上此时开发板上电流应为微安级,但是测试后,还是有1.6mA的电流;

后来通过焊掉CC2500这个芯片后,MSP430再进入LPM3, 只有几微安电流了。

所以我认为是我的程序没能使CC2500进入睡眠状态,我刚接触单片机,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的程序是:
spi_init();
cc2500_init();
cc2500_sleep();
spi_stop ();

其中,cc2500_sleep();
void cc2500_sleep(void)
{
CC2500_SPI_STROBE(CC2500_STROBE_SPWD);
}

谁能帮我看出问题在哪, 先感谢一下!

网友:
楼主应去仔细看看CC2500的器件手册,进入休眠状态的指令有详细说明,另外硬件也要注意,特别是电源变换器时。

网友:
cc2500_init();
cc2500_sleep();
这些指令好像在user guide 里有,但是不是这样写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  我看了用户手册,可能没看太明白,再看看。你说的硬件方面,电源变换器时, 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

谢谢啦

网友:
有一个命令是可以读取cc2500的状态的,0x35 (0xF5): MARCSTATE – Main Ra 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state  。我现在也在弄cc2500,可以通信,但是调试时感觉不太稳定,接受经常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