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stack-2.4.0-1.4.0修改默认发射功率的方法

楼主:
ZSTACk升级到2.4.0之后,修改默认发射功率的方法,有了些变化,有朋友希望把CC2530默认发射功率改到最大,这里给出我自己的实现方法。

网友:
最大能改成多大?
多大能保证系统稳定运行的情况下提高传输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zstack原来默认的发射功率是0dbm,修改后最大发射功率4.5dbm,balun和SMA有插损,实际要小一些。
距离和环境有很大关系得实测才知道能增加多少。

网友:
0dbm??

mac_pib.c 这个文件没有找到呢

是需要自己添加进去一个新文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目录下找找,ZStack-CC2530-2.4.0-1.4.0\Components\mac\high_level,在windows下找文件很容易啊。

网友:
找到了

之前是在 CC2530 Zstack-2.3.0-1.4.0中查找,所以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