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中修改串口波特率的方法

楼主:
zstack中很多例程使用到了串行口,初学者如果有修改串行口波特率的放,可以参考我给出的方法。
这里SerialApp为例来作说明,其他例程修改方法类似。

网友: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uartConfig.configured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HAL_UART_BR_1152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FALSE;
   uartConfig.callBackFunc            =rxCB;
   HalUARTOpen(0,&uartConfig);

就设置这个就行了
uartConfig.baudRate                =HAL_UART_BR_115200;

可以设置 在hal_uart.h 中定义的几个
#define HAL_UART_BR_19200  0x01
#define HAL_UART_BR_38400  0x02
#define HAL_UART_BR_57600  0x03
#define HAL_UART_BR_115200 0x04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博主你好,我现在对CC2430波特率修改为9600一直有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请教博主,还是说zigbee只支持38400和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在协议中改。可以支持很多中波特率。只是38400比较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观点,只要波特率不是特别快,各波特率应该对稳定性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为什么同一协议栈会出现不同的波特率,当在9600时发送数据都是正常,为什么15200是数据全部是0

网友:
我用的9600波特率透传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在协议中改。可以支持很多中波特率。只是38400比较稳定

大神,怎么喜爱协议里面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