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输入,12V输出,承受最大电流4A的电源芯片

楼主:
t如题,我最近在控制舵机,舵机手册上写最大电流是1.2A,一共三个,我想用一个电路直接控制,没有合适的芯片,因为电流太大了,希望有人能推荐给我几款芯片,并且市场上能买到的。谢过啦

网友:
自己用开关型DC-DC加功率管驱动吧,或者用几个片子并联。当然TI也有些可直接用的电源管理片子,去官网里面有选型器

网友:
楼主的要求必须使用开关电源,简单点,LM2576-12即可满足,该芯片是3A的,只要你的负载不是始终全功率输出,那么3A的电源可以满足,该芯片的好处是易购、便宜。如果不放心,那么可用LM2678-12,这是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