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的智能测速仪,仿真是出现问题,在这请教各位。

楼主:
本人测速范围为10-----1000rpm,经过计算使用测周法测量,只要测一个脉宽就行了!现仿真有问题,不只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但我仿真下来数码管是完全能驱动的,无需加上拉,在这请大家帮忙。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Tsum;
long double Psum,Fresult,Fage;
unsigned char testcnt;
double temp[3];

sbit w1=P3^7;
sbit w2=P3^6;
sbit w3=P3^1;
sbit w4=P3^0;                                                        //按键申明

uchar m,n,keynum,key1num;
uint i;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 数码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仿真+程序

网友:

本人测速范围为10-----1000rpm,经过计算使用测周法测量,只要测一个脉宽就行了!现仿真有问题,不只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但我仿真下来数码管是完全能驱动的,无需加上拉,在这请大家帮忙。谢谢!
本人测速范围为10-----1000rpm,经过计算使用测周法测量,只要测一个脉宽就行了!现仿真有问题,不只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但我仿真下来数码管是完全能驱动的,无需加上拉,在这请大家帮忙。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a;                 //存放T0中断次数
  sbit P3_2=P3^2;        //外部中断0请求输入端
  sbit P1_0=P1^0;        //动态LED显示的4个数码管位选引脚。P1_0是千位选引脚
  sbit P1_1=P1^1;        //P1_1是百位选引脚
  sbit P1_2=P1^2;        //P1_2是十位选引脚
  sbit P1_3=P1^3;        //P1_3是个位选引脚
  uchar LED_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jishu,integer,data1,data2,data3,data4;

  void delay(uint x)
    { int i,j;            //各显示位之间的延时
        for(i=0;i             for(j=0;j<250;j++);
    }

   void getdata()
     {  TMOD=0X09;     //置定时器T0为方式1,GATE=1
        TL0=0X00;      //设计数器初值
        TH0=0X00;
        EA=1;          //设置CPU总中断允许位
        ET0=1;         //为定时器0的中断允许位
        a=0;           //T0中断次数清零

        while(P3_2);   //等待INT0变低电平
          TR0=1;       //启动T0计数
        while(!P3_2);  //等待INT0变高电平,启动定时
        while(P3_2);   //等待INT0变低电平,停止计数
          TR0=0;       //停止T0计数

        jishu=a*65536+TH0*256+TL0;       //n=60/2*N*T1*6
        integer=(int)(60/2*jishu*1e-6*6);
        data1=integer/1000;
        data2=integer%1000/100;
        data3=integer%1000%100/10;
        data4=integer%1000%100%10;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a++;}
   void main()
     {  data1=0;
        data2=0;
        data3=0;
        data4=0;
        integer=0;
        P1=0;
        P0=0; //显示初始化为灭的
          for(;;)
           {P1_0=1;                         //千位位选信号选中
            P0=LED_code[data1];   //段选码送P0口
            delay(30);                       //延时

            P1_0=0;                         //千位位选信号关闭
            P1_1=1;                         //百位位选信号选中
            P0=LED_code[data2];
            delay(30);

            P1_1=0;                         //百位位选信号关闭
            P1_2=1;                         //十位位选信号选中
            P0=LED_code[data3];
            delay(30);

            P1_2=0;                         //十位位选信号关闭
            P1_3=1;                         //个位位选信号选中
            P0=LED_code[data4];
            delay(30);
            P1_3=0;                         //个位位选信号关闭
           getdata();
         }
   }

仿真+程序

网友:
原理图呢?我没有装protues!~

网友:
while(P3_2); //等待INT0变低电平
TR0=1; //启动T0计数
while(!P3_2); //等待INT0变高电平,启动定时
while(P3_2); //等待INT0变低电平,停止计数
TR0=0; //停止T0计数

这段小弟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