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XILINX FPGA

楼主:
我使用的是XilinxFPGASpartan 芯片

芯片上的标识型号为:Xilinx  SPARTAN  XC2S200E  PQG208AGT0829D3607064A  6C

需要咨询的问题是:我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技术文档中标明,芯片12引脚为VCCO  应该接3.3V电源。

当我们把芯片焊接到电路板上时,发现电源和地短路,最后定位到FPGA芯片,测量了芯片,发现芯片1引脚和12引脚在芯片内是短路的(技术文档上1引脚是GND),电阻值只有4.7欧姆,导致了我们电路板上的电源和地是短路的。而且我们也检测过了所以我们定芯片1引脚和12引脚在芯片内都是短路的。而官方网站上下载的技术文档不能出错。由于我们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芯片,没有经验,到底哪出了问题,请在百忙之中,给予指导!

网友:
据说,XILINX SPARTAN 6 系列硬件设计有BUG, 华为全面禁止使用该款器件了.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否也属于这个BUG的范围,具体你得问问XILINX FAE哦.

   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