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这个数控恒流源应该选择多少位的DA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这个数控恒流源应该选择多少位的DA

(1)输出电流范围:200mA~2000mA;
(2)可设置并显示输出电流给定值,要求输出电流与给定值偏差的绝对值≤给定值的
1%+10 mA;
(3)具有“+”、“-”步进调整功能,步进≤10mA;
(4)改变负载电阻,输出电压在10V以内变化时,要求输出电流变化的绝对值≤输出电流值的1%+10 mA;
(5)纹波电流≤2mA;

请问楼下的:应该选用多少位的DA,我觉得12位的可以,不知道10位的可以不?

网友:
(2000-200)/10=180≈2^8,所以用8位DA足够了,但是要注意基准和步进的匹配,不然很难精确做到每步10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基准和匹配问题,该如果解决?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准用2.56V

网友:
如果你用2V基准,那么一位就是0.0078,一步只有7.8,两步15.6,这样当然就没法精确了,楼上说的对,用2.56V的基准,一步就是0.01,就是标准的10,或者你用10位的DA(很便宜,相差不大),2V基准,一位就是0.00195,5步就是0.00976,就比较接近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