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FPGA工程师面试第三题、第四题(每日一题)...............................

楼主:
3、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汉王笔试)
线与逻辑是两个输出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漏极或者集电极开路),由于不用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拉电流也可能过大,而烧坏逻辑门,同时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线或则是下拉电阻)

4.什么是Setup Time 和Hold Time?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

setup time就是建立时间 ,建立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之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果上升沿有效的话)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所谓的建立时间 。如果不能满足建立时间 ,则数据就可能不能在这个时钟写入到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沿才有可能。

Hold time就是保持时间,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喊叫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之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不能满足Hold time,数据同样可能不能被打入触发器当中。

如果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都不满足的话,就会出现stability现象,如果数据信号在上升沿跳变前后都分别超过了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那么我们会把超过的量称为建立时间裕量和保持时间裕量。

网友:
沙发,非常给力

网友:
 从鸡蛋里挑两根骨头……

 “不用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 不用OC(或OD)而用推挽驱动的话就可能冲突了,不但灌电流,拉电流也可能过大。

 “如果不能满足建立时间,则数据就不能在这个时钟写入到触发器”—— 严格说是数据在这个时钟有可能无法写入,但也有可能被写入。

 同样地,当不满足Hold time时,数据也是不能可靠地写入,而不是肯定不能写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子的骨头。。。。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感觉像是数字电路的东西,FPGA都面试这些?

网友:
标题

学习了~
这个感觉像是数字电路的东西,FPGA都面试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都是开始的几个题目哈。。。。

网友:
这些都是数字电路基础题目, 来点更给力的!

网友:
从点点滴滴做起!我顶

网友:
我也顶,继续给力!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