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的是XilinxFPGASpartan 芯片

楼主:
芯片上的标识型号为:Xilinx  SPARTAN  XC2S200E  PQG208AGT0829

D3607064A  6C

需要咨询的问题是:我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技术文档中标明,芯片12引脚为VCCO  应该接3.3V电源。

当我们把芯片焊接到电路板上时,发现电源和地短路,最后定位到FPGA芯片,测量了芯片,发现芯片1引脚和12引脚在芯片内是短路的(技术文档上1引脚是GND),电阻值只有4.7欧姆,导致了我们电路板上的电源和地是短路的。而且我们也检测过了所以我们定芯片1引脚和12引脚在芯片内都是短路的。而官方网站上下载的技术文档不能出错。由于我们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芯片,没有经验,到底哪出了问题,请高手在百忙之中,给予指导

网友:
查技术文档 看1脚和12脚 应该怎么连 不能光看12脚  如果文档写了12脚为vcco 而1脚为gnd的话 那肯定不会有问题 要相信其技术文档。 在此前提下,1脚和12脚内部联通的话,我个人怀疑,可能片子不是新的,而是被烧过滴,娃哈哈。。。

网友:
 查 Xilinx 的数据手册(DS077-4,V2.1,2003版),XC2S200E PQ208封装注明1脚和12脚都是GND,楼主说的VCCO是从那个文件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