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分析,谢谢!

楼主: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积分电路,我参阅产品手册上面说这部分起到延缓作用,我不太懂,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直流电压输入(是20-160MA电流转换过来的),那这个电路图的输出不就是一条斜坡电压了么?怎么会有调节作用?输出是 Uom,在达到Uom之前时间很短啊?谢谢大家。

网友:
请补充完整电路图

网友:
 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输入的变化稍带迟缓才反映到输出。不过因有R22的存在,当电容上的过渡过程结束后电路就稳定在“比例放大器”状态上了,输出不会一直是斜坡的。

网友:
您好,我没太懂您的回复,能否再讲一下。谢谢!

您好,我没太懂您的回复,您说比例放大器是什么运算?上面有三极管是不是对数运算?谢谢。还有输出不是在一段时间内是输入的线性函数么?时间增大后输出就达到Uo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把三极管支路、电容和二极管去掉,只剩下运放和R22、R24电阻,信号从R24左边输入的话,那就是个增益为-R24/R22的比例放大器了。在这基础上加上电容,利用其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就有了“积分”的效果,而当过渡过程结束,电容不再起作用时,电路又将回到“比例放大器”,当然前提是输入信号是近乎直流的低频,这个假设源自顶楼提到的“延缓作用”。
 至于三极管的作用,看似输出正方向的限幅:当输出电压高至3V时三极管导通,使得输出不再上升。这里的3V阈值是通过R32、R33的分压计算出来的。

网友:
仙猫 你好!你帮了我大忙, 谢谢你。

仙猫 你好! 我有两个疑问:
1.输入的确是一个逐渐升高的直流电压,你的意思是电路可以按照比例放大器运算,但由于积分电容的存在输入输出有一定的延缓?
2.但运算比例是不是-R22/R24啊?要是-R24/R22可就太小了。R22是1.91Mohm。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由于积分电容的存在输入输出有一定的延缓”—— 定性地,可以这么认为。

2、“运算比例是不是-R22/R24啊?”—— 你说得对,俺笔误了。

网友:
仙呼!猫呼!

古人云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小弟见回贴后,不禁对猫兄之灼见仰止而关。兄之高才大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矣。如不弃,愿与兄加为好友,仅为己愿,愿不相弃! 猫兄,我再确认一下,一上来是积分作用,输出是一条线性斜坡,Uo=-Uin/RCf*t,但电容过渡过程结束,电容不再起作用时,电路将回到“比例放大器”状态-R22/R24,是吧?谢谢。输出输入延缓的时间就是积分那一段斜坡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诚恐诚惶,这么一套古文本农夫是答不上来的……。
 先斜坡后比例的前提是输入为阶跃信号,是便于定性理解的解释,对于一般式u(t)应该有更严格的表述,另外因有R22的存在斜坡可能只是近似直线,这要认真列出式子分析才知道。至于说比例放大器增益为-R22/R24,这是对输入信号稳定不动时而言的。

网友:
你好,仙猫。

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是一个不断增大的直流电压。我不知道符不符合阶跃信号?

网友:
 用阶跃信号是为了便于分析,由此得到的结论在实际中可理解成:激变的输入延迟较明显。或者说着眼于频谱的分析就是:积分电路会使高频衰减,是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