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压源的设计

楼主:
技术要求:输出电压 0~9.9V,步进电压值 0.1V,输出纹波电压≤10mv,输出电流 5A。 请各位大虾帮忙一下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做毕业设计?
可以搜搜参考下别人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 是做一个课设 这老师真蛋疼要求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无语呀 能不能帮帮小弟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先把思路搭好  哪里遇到问题哪里提问

网友:
这个要求不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觉得要求输出的电流为5A 这个有点困难 能不能帮忙设计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数控电源是基于线性系统设计,用程序控制分压比即可实现数控电压,而线性电源的纹波系数本来就不大,10mV注意滤波完全可以满足。综前,这里可用LM317+数字电位器及MCU,然后用晶体管扩流至5A,从0V起调,需要负电压,所以变压器要双绕组或带抽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帮小弟设计一下电路图,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吧,那么大电流,我的设计要求都一样除了最后的输出电流是500mA,呵呵!如果是您看错了要求,求报告!!!371689097~~懂的~~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