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
最近忙于毕业设计,发现有个重要的问题没解决,用51进行AD转换,但是由于有三个不同数据故需要转换三次,就不知道怎么做了?用三路模拟就不知道怎么写程序了,书上是用汇编写的八路模拟,但是没看明白怎么用的,问下应该怎么写?

网友:
用模拟开关切换,和单路程序不同的仅仅是加一段选择程序,切换用IO的状态进行选择,几条指令而已,去看看模拟开关的器件手册吧。

网友:
哦,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用别的代替了,模拟开关好像不怎么好用啊,我当时用过

网友:
就是用模拟开关吧,延时一会儿就转换通道转换下一组数据。

网友:
我就奇怪了,在protues中怎么没有模拟开关呢?希望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