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300进入省电模式后,如何唤醒呢?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GPRS水位采集器,用单片机+超声波+sim300模块,上下位机程序什么的都搞定了,也都能正常运行,51单片机程序里面也加了单片机低功耗模式代码。当采集周期较大时候,我想让sim300也进入低功耗状态,但是不知道怎么唤醒,AT查完了,怎么没有这个说明呢

网友:
用DTR引脚控制,不是通过指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DTR引脚接单片机IO,然后给这个IO低电平或者负跳变就能唤醒么?

网友:
是的,具体去看模块手册,注意,不同版本的操作会有不同,务必以同版本的器件手册为准并实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