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调谐放大器用什么元件做的。

楼主:
想制作小信号放大器,想用单调谐变压器做,但是找了很久,用什么元件,好迷惑啊。很多元件市场都没看到可用的。请问各位,用什么元件(究竟叫什么),什么型号,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
找到的电路图仅供参考,器件得用市场上容易买到的器件作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觉得调谐的部分(那两个耦合线圈的)得用什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很成熟的电路了,元件主要考虑高频放大管,可以考虑NXP、和西门子等公司的高频放大管,看下放大倍数和特征频率,调谐变压器做可以找厂商做,也可以找些标准的料号,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