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ds18b20的多点测温电路求加上下限报警电路及程序

楼主:
4个ds18b20的多点测温电路求加上下限报警电路及程序

未加上下限温度报警前     到  加上下限温度报警前后 求加上下限温度报警的后的编译程序,要导入单机里面的哦,小弟不才,不知怎样添加后来的程序进入到原来的程序而可实习4路测温度,并设上下限温度报警的,谢谢帮忙。

未加上下限温度报警前

加上下限温度报警后

网友:
求加上下限温度报警后的程序,要写进main里面的,就是不会这个。

网友:
啥意思??不明白为何需要报警,DS18B20报警功能是给大型工程用的,单路上有十几个以上传感器才需要报警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毕业设计要求:

1、毕业设计题目:单总线技术及DS18B20的温度测量实现
2、毕业设计任务及技术要求:

设计任务:
熟悉MCS-51系列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及软件编程,熟悉温度检测芯片DS18B20原理及应用,利用51系列单片机,配以相应的外围电路, 进行现场温度的检测和监控。

技术要求:
以单片机为核心,由DS18B20对现场温度进行多点检测,用LCD1602进行显示。温度测量范围10℃到85℃,精度0.5℃,可调上下限报警温度。设计任务包含硬件电路的制作,单片机控制程序的编写及整体调试。

网友:
报警完全可以在单片机里做,为何要用DS18B20的报警,那个很容易出问题。
一个简单的采样比较算法,完全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比大小不会么?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吗? 我也正不会报警呢

网友:
可以采用成品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支持8通道64点DS18B20,485总线输出,适合于粮库粮情测温、水蓄冷测温,烟草库房测温等等

网友:
这个在你测得的数据后,在通过判断比较实现报警。把温度采集做一个库,在把报警做一个库,对两者调用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路图该怎么画??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