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6【每日一问】:PWM

楼主:
今天起晚了 想早点起来发问题的

大家讨论讨论啊

你是怎样理解或者计算PWM的精度和分辨率的

可以用实际的程序来讨论或者计算

网友:
占空比,也就是duty circle!

网友A:
最小占空比/周期=精度,分辨率也就是占空比最小能达到多少,说白了,就是看占空比的大小了

网友B:
都太笼统啦.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太笼统啦.我是来学习的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上各位注意了:占空比的描述方法举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最小占空比如何计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了解如何来计算这个最小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否详细点? 难道最小占空比就是1%?

网友E:
过来关注下!!上次用8962的时候就是要调节占空比,我的是1%-99%,如果为100%就出现跳变,一直有疑问。最小没具体考虑,也应该有个余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没看懂图的意思。这个不是最小占空比的含意。先把这个图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来关注下!!上次用8962的时候就是要调节占空比,我的是1%-99%,如果为100%就出现跳变,一直有疑问。最小没具体考虑,也应该有个余度
程序编写机制

网友:
哎,就个定时器位数。。。。。。

网友:
PWM是用一个计数器和比较阈值做成的。

【分辨率】:不超过1/计数器的位数,比如用8位计数器时的分辨率可以是1/256。通常是相等,但若限定比较阈值范围的话,分辨率会劣于1/计数器的位数。例如拿0~5V振幅的PWM滤波后直接给0~3.3V的ADC,为使输出不超过3.3V,则需限制比较阈值在0~168,这样做法将使分辨率变差。

【精度】:首先需区分是指时间精度还是PWM滤波后的输出幅值精度,但不管哪一种都需联系具体电路和器件才好讨论。前者精度基本≒分辨率,但若时钟不稳或频率很高时精度会下降;后者不看具体电路就没法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 最小步长的意思么? 如  3 可以分成 3步?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下 老师  那为什么网上很多都说“分辨率也就是占空比最小能达到多少” 那这个最小占空比 到底是什么呢 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为什么网上很多都说“分辨率也就是占空比最小能达到多少” 那这个最小占空比 到底是什么呢 迷糊

 这样的通俗说法不无道理,但表述可能不太严格。 设想:假如一个周而复始走着的8位计数值,仅为0时打出高电平,其余的255种状态时都出低电平,那么占空比就是1/256,也就是它的分辨率。

 说它不严格,是因为其实最小占空比是0而不是1,1该是“第2小的”占空比,另外这样的说法也不适用于比较阈值被限制时的情况。 当然这不是数学,没必要在“严格”上钻牛角尖,理解就行了,贵在活用。

网友:
楼上的表述很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详细点不,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详细点不,我不是很明白!
这是实现PWM输出的两种方法,第一种容易实现,第二种编程困难些,但是效果会好些。

自动PWM的单片机,简易点的有用第一种的,复杂些的也有用第二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xie谢谢老师 导师非要我们计算分辨率 哎

网友:
这个好不好举个简单的实际运用中的例子

网友:
标题

fxw451 你遇到的跳变是不是占空比到100%的时候直接跳回到了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占空比/周期=精度,分辨率也就是占空比最小能达到多少,说白了,就是看占空比的大小了

这样说的话我就理解了。

网友:
PWM的产生是高精度的计数器产生的,所以精度和计数器的位数有关,越大可细调节的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