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在SOPC中进行系统需求分析的?

楼主:
我们知道,在进行SOPC系统设计之前,一定要确定系统的需求,如应用系统需求的计算能力,需要的带宽和吞吐量,需求的接口类型及是否需求多线程的软件等。

那么在进行系统分析的时候一般要进行下面几个问题的思考:

1.使用哪种NiosII处理器的内核:比较小的还是比较快的?

2.设计要求什么外设及其数量?

3.功耗要求?

4.使用哪种RTOS?

5.硬件加速逻辑在哪些方面可大大提高系统性能?如:增加一个DMA外设是否可以释放CPU在进行数据分析或拷贝时所占用的资源?定制的指令能取代DSP算法吗?

对于第一点:一般我使用的是简单(几百个LE)的和中等的(一千多一点的LE)的NIOSII的处理器?当然速度不可能很快,但足够用了。

对于第二点:一般要用PIO,CFI-FLASH和SDRAM,UART,JTAG这几个基本的吧。当然如果程序过小,SDRAM和CFI-FLASH可以放弃。

对于第三点:功耗要求低。这样我们在QUARTUSII中进行器件设置的时候,对于不用的脚设置为弱弱上拉。

对于第四点:暂时还没有跑过LINUX,但跑过UCOSII。但过程还是有点悲剧。。

对于第五点:DMA根本从来没用过,对于增加一个DMA外设是否可以CPU所占的资源,定制指令是否可以取代DSP算法,寻求高人解答 了。。。。

网友:
这个期待中, 我也聆听高手的分析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