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中应用LWIP协议 建立TCP连接(bind socket) 发送数据非const数据的问题?

楼主:
int lwip_send(int s, const void *data, size_t size, int flags)

int lwip_sendto(int s, const void *data, size_t size, int flags,const struct sockaddr *to, socklen_t tolen)

int lwip_write(int s, const void *data, size_t size)

我查看建立TCP连接后的发送数据的相关函数,都是定义的const,也就是如果我定义要发送的内容是
static const char send_data[] = "This is TCP Server from STM32 RT-Thread."; /* 发送用到的数据*/

用以上的函数可以正常的发送,我用网络调试工具也接收到发送的内容.

但是我现在想发送一串数据,它是这样定义的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vv[20];

for(i=0;i<20;i++)
{
data_buffervv = i;
}

然后我想把 data_buffervv的内容发送出去,应该怎么处理?难道LWIP就没有直接发送此类数据的功能函数吗?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ffxz 大佬 说

        一样发送。

const void* data的行为在于,针对于函数lwip_send, lwip_sendto等,data在这些函数中应该是只读,不修改的。
-----------------------------------------------------------------------------------

我还是不明白,只读不修改就是const 然后数据放在flash区域中吧
我说的data_buffervv 实际发送不成功,不清楚哪里错了。

网友:
如果不是strlen(data_buffervv)的原因(如果发送的大小是0肯定是不可能发送出去的),
你可以设置断点,然后进入到lwip_send函数中看看是因为什么

网友:
我再试着进去看看

网友:
可以发送

我没有用十六进制查看  00 01 02 --------13

ASCii 码显示不出来,并非没有数据,非常感谢ffzx的耐心指导

网友:
楼主把你的发送代码

楼主把你的发送代码发过来瞅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