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错误,怎么整!!!

楼主:
我的板子是9b92 用的是ulink2 +keil 4.10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ulink也没有问题,就是下载的时候失败,这个是相关的设置页面,大家帮忙看一下,相当的着急上火啊!

网友:
选LM3Sxxxx128KB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芯片是256的,我刚试了一下,选128的也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芯片是不是C1版本的啊,C1版本在flash前4K有补丁,烧写地址应该从0x1000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起始地址我设成0x10000000 大小设成0x0800  还是不可以,看别人说是jtag 频率过高的问题,可我jtag频率也设成最低的了,依旧是不行,

网友:
估计你的芯片是C1版本的

XTAL值要设成外部晶振的值,如果用的16M的就填16
IROM1的Start地址设为0x1000

Linker选项如上图,重新编译一下

Ulink的Settings里把erase full chip改成 erase sectors

再下载试试,如果还不好使我也没办法了,我用的MDK4.1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旧是不行的,我现在下载4.20试试看

网友:
问题解决!

升级了4。20 问题马上解决!!!!!!!!!问题解决!

网友:
美国德州仪器(TI)Stellaris(群星)系列微处理器(MCU)产品推广

深圳市三优电子有限公司 ,致力于美国德州仪器(TI)Stellaris(群星)系列微处理器(MCU)产品推广,联系人毛先生 13267202680   0755-83752967  83752905  83752963(传真)

TILM3S9B92LM3S9B96的数据,觉得两者差别不大,连内存空间地址分配都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差别是LM3S9B96多了IEEE1588功能。

LM3S9B92-IQC80-C3

LM3S9B92-IQC80-C3

LM3S8962-IQC50

LM3S8962-IQC50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你的算法所使用的RAM空间是0导致的。把RAM空间改成0X800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建议使用MDK4.21以上的版本进行测试。我最近使用MDK4.20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升级到高版本之后,问题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