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I/o如何输出5v电压

楼主:
       怎么配置 I/o口 可以输出 5V电压呢。。。帮个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O模块的供电就是3.3V,要想输出5V电压就外挂个buffer之类的吧

网友:
所谓的5V驱动并不是说管脚能输出5V电压,而是大多为管脚能承受5V电压,但是能承受的电流能力不变,也就是说管脚可以配置为漏开或高阻模式下可以接5V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输出 5v 电压 就要在管脚 外 挂一个5v电源 才行 ?

网友:
漏开,上拉到5V。所以要5V电源

网友:
肯定需要5V电源,不然你哪来的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晓得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