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器件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请用过的朋友说下,这个器件的稳定性如何?

FLASH 100次的问题解决了没?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勘误上倒是写了)?

有朋友在项目上使用了吗?功耗怎样?

谢谢。。

网友:
新版的应该已经解决,一切以最新的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
你好,请问下楼上,最新的版本是哪个啊。。不是C5吗?
最新的勘误上(11年3月28日的)上面还写着未解决啊。。。
谢谢。

网友:
在项目上使用,flash只能写100次这个问题影响不大吧,一般只会写一次的。

网友:
长时间不上电,FLASH数据会丢失,有没有这个问题啊,,,这个才是关键的。。。。谢谢。 。

网友:
FLASH不是靠上电维持的,楼上担心不至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所有的flash 芯片数据储存时间大概都在10-25年左右。和上不上电没关系,即使上电,那些电也不会有用来维持flash。要高可靠性用熔丝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