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问下这么多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一个差分输出两端上拉了那么多二极管,望大家帮帮小人啊,这几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晕倒啊没人回答,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你的图无法看到,需要上传到本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上传啊

网友:
图形还是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的!~

网友:
截图时为什么不标管子型号呢?有三极管导电类型可知,二极管在这个图里的作用,提供直流通路满足三极管的反偏条件。二作为三极管的负载,单个二极管明显是输出箝位,并且输出信号只有半个波形。

网友:
这里的二极管是做钳位用的,楼主图显然是一通讯差分输出接口,晶体管处于OC输出态,所有二极管应该都是整流二极管。之所以上臂和下臂的二极管数量不同,在于OC输出所接终端处上拉电阻的Vcc电压可能高于本地Vcc,钳位电压点是本地Vcc+2.1V和-0.7V。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