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lcd显示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测量电机转速的系统设计图  下面的部分为 LED 显示  如何改成用lcd显示结果

网友:
电路图发清楚一些可以吗?接口部分都看不清呀?

电路图发清楚一些可以吗?接口部分都看不清呀?

网友:
知道的请加我QQ77796213

知道的请加我QQ77796213  指点下我

网友:
大哥,LED和LCD你明白是什么意思么,FPGA里边说白了只是高低电平,LED是发光二极管,LCD是液晶,相信你还不知道吧,比如说12864,或者是1602,当然现在都跑12864了,除了电源、地,背光电源、背光地之外还有三个SPI接口,用FPGA接出来,其余的就是你软件上模拟SPI就好了。

网友:
有问题应该清清楚楚拿出来,让大家给你议一议, 而不要邀请大家搞私密讨论, 这样于大家提高不好!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